联想C455一体机 加上电到0.6

楼主(2017-07-01):
型号:C455  版号:CFT3S VER1.1  独显
接机故障:待机0.04,加电到0.6几不动,插不插内存电流一样
光速拆机发现后BIOS刷过,然后问客户有没有修过,客户说“昨天在他们小区门口修过,拿回去还没到一天又不亮了”
接着量了下电感供电,都出来了,然后又找了几个BIOS刷结果还是一样.................
取下散热器看到CPU型号是 AM5200  然后又想到联想G505 ...  所以.....你们知道的
不过...最后....唯一..只找到.一个AM5200了..而且还掉了一个点...给老板说明情况后..老板说“上去就是干”
CPU换了后就亮了,不过花屏,估计是CPU芯片的问题...等芯片回来后再上一吧..希望能好

最后把BIOS分享给大家  4m的

网友:
干之前可以先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嗯嗯,加焊了的   忘记写了

网友:
哈,此机CPU是坏的比较多的。所以遇到AMD的一定要记得先换CPU,再查。

网友A:
直接继续换CPU吧,这个U坏的特别多的。目前和你一样的机器正在换。

网友:
加焊这样花屏,CPU坏了吧,那就只能换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继续换CPU吧,这个U坏的特别多的。目前和你一样的机器正在换。

朋友,你的换了好没有:lol:lol

网友:
碰到过了直接换板了 网购芯片 伤不起。

网友:
希望芯片到了 换上ok  U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这种芯片不耐温的不好加焊的温低没焊好温高容易坏

网友B:
加焊cpu有用?amd的cpu坏的挺多的,这种搞起了麻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cpu有用?amd的cpu坏的挺多的,这种搞起了麻烦啊

嗯,主要是考虑到客户说在别人那修亮过,以为刷BIOS的时候把CPU也预热了

网友:
此机CPU是坏的比较多的。所以遇到AMD的一定要记得先换CPU

网友C:
不是显卡供电8脚芯片的问题吗,40字40字40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显卡供电8脚芯片的问题吗,40字40字40字

这机子还有这个问题?登CPU回来换上不好的话,再看看  0字40字40字

网友:
AMD的机器容易出问题的,多数是桥的问题,有的RTC电路也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
机器修好吗,我这个c455是CPU烧了,也是am5200的,换了一个出现和你一样的花屏,不只是CPU还是显卡的原因?你的机子换CPU后好了吗?

网友:
刚换了一个这种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