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海尔一体机MS-AAA31

楼主(2017-07-01):
刚开始是没开机就有CPU供电,显卡供电,开机能正常显示,关机也是关不到CPU电压,而且风扇一直转,关不到,刷BIOS 3个未好,下点位图纸,折腾了很久,下下来都打不开,没时间在折腾了,觉得有可能CPU 有问题(一体的))直接上BGA ,居然真的好了,但是新的问题来了,不显示了,仔细一看原来是CPU 焊接不好,又反复BGA了几次均焊接不好,CPU 有4个脚有点翘导致4脚接触不好,谁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加螺丝压4脚,等 ,以前用的方法均不行?始终有个脚接触不好有点翘!

网友:
一体机我一般都是直接换板,不好搞。。。。。

网友:
  路过学习,挣点积分,路过学习,挣点积分。。,。。。。。

网友:
体机我一般都是直接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