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家悦I2725开机不显示,另附BIOS

楼主(2017-07-01):
       联想台式机,型号家悦I2725,可开机,不显示,CPU供电来回调动,主板L-ARS760C1 V:1.0。250的CPU,可以说没太大的利润,先三板斧伺候。替换内存,显卡,故障依旧,看到论坛大多说北桥虚焊的多,估计返修率高,客户是单位客户,返修处理起来麻烦,板子也贵,师傅说先刷个BIOS看看,于是买了开刷,上好开机亮机了...该说什么了,感谢联想的BIOS?

L-ARS760C1 .rar

网友:
这,,,,,,,,怎么判断的,,,不测电压直接刷BIOS。。牛啊,

网友A:
CPU电压跳动   可能是在不停的跑码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电压跳动   可能是在不停的跑码导致的

学习了,一开始量了几个主要的都有,一般最小动作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