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iPhone 6的wifi问题?

楼主(2017-07-01):
求助iPhone 6的wifi问题。故障现象是:5G wifi正常,2.4G基本收不到(需靠近路由器才有,离开1米就没有了),蓝牙也是一样的问题,离开1米就卡,1米内能正常使用。手机换过外壳,主板上有一螺丝脚断裂,掉了。如图(红圈内的那个)
求高手分析应该是什么部位的故障?
搜寻百度发现断裂的那个螺丝脚是NFC的,貌似和2.4G wifi无关啊?

网友:
看看螺丝孔里面有没有断线

网友:
螺丝空也会有问题?,除非他空了还有线,断了有可能WIFI没用

网友:
有可能是WiFi模块出问题了还有WiFi天线,WIFI模块换过了?

网友:
人生有风险,入世需谨慎。本回贴不暗示、鼓励、支持或映射读者作出生活方式、工作态度、婚姻交友、子女教育的积极或消极判断。未成年人请在监护人陪同下阅读本贴。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者,请立即关闭网页,并用20%高锰酸钾+75%乙醇对键盘、内存卡、电压插座、屏幕、摄像头、喇叭等进行灌溉消毒或喂服阿托品进行解毒。

网友:
螺丝孔下有信号线接触不良或者断线了吧。

网友:
2.4g不行就查2.4
g的通路  就做假天线
从WiFi芯片一直查到天线整个通路

网友:
苹果的电路真难搞,元器件太小了,焊都不好焊

网友:
多数是天线坏了了,先换天线试试看,还不行要查通路

网友:
。。。。。。。。。。。。。飞线分分钟搞定‘’‘’‘’‘’

网友:
是的,,WIFI 我们都是换了天线马上就好,但您这个不知道是啥妖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