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补了两根线

楼主(2017-07-01):
1:  故障 onda h61 第一次 开机 正常 但是 进系统后 不定时 掉电 重启
                        重启 有时能亮有时不能亮
      维修:看主板公版 h61 七彩虹 onda 梅捷 盈通 都是一样的 板型
               亮 cpu 电压 不稳定 0.8v 0.5v 1.1v 都出现过
               在量量 发现 1.8v 偏低 1.5v 加热一下 1.6v 亮机 冷机 不亮 更换亮 冷机 又不亮
                 3101s 还是 1.5v左右
                继续查 3101s 1.8v 的周边 3脚基准 5678  5v供电
                亮 3脚 1,5v左右 输出 1.5v 3脚 电压是3.3v 通过 2个电阻 分压 10k 12k 得到的 电阻正常
               开机 在测量 问题出来了 上电阻 的 电压 只有 3.v 明显 接触不良 补线 ok
2 p8h61-m plus 不上电 量 开关建 3.3v 正常 io 61 脚 有高低 跳变 64 脚 s3 3.3v 正常
                  63j脚O_PSON#_R 为0v 正常 亮 电源脚16脚 ATX_PSON# 2.8v 断线
           跑线 补线 ok

     发帖不容易 下载不够用 RT9199 RT9045 UP0109P 和 3101s 可以互换
上图

网友:
发帖不容易 下载不够用 RT9199 RT9045 UP0109P 和 3101s 可以互换

网友:
h61开始见多了 咋不用洗板水洗一下捏  看着别扭的慌

网友:
PSON容易断线 这个故障率也挺高的

网友:
这种腐蚀,一个是主板做工确实没有以前好,另外一个就是使用环境太不注意,也不注重日常清灰。

网友:
洗了 但是没有拍 谢谢 提醒 asus 断线 在L 的右边 放大一下

网友:
这线补的我都没看出来,,厉害啊昂达不稳定的板子都能绣出来

网友:
谢谢 用吸锡带 补焊 很方便 也希望 你能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