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2313H右边泛红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7-01):
上面两个图片, 这是没接信号开机的显示效果。

VGA接上信号,左半部分显示正常,右边泛红,且伴有水波纹。

请问各路大神,这个是哪儿出了故障?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 还这样就是屏坏了

网友:
点一下屏吧,看着感觉应该是屏坏了,这样泛红不是灯管

网友:
还应与背光有关系的,用有是,LED的灯条吗?先看看供电.

网友:
这款显示器是LED 的吧 点屏吧 看上去像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