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5s单上CPU可以进DFU,上了字库反而进不了?

楼主(2017-07-01):
一个5s单上CPU可以进DFU(上下层一起),但是刷机不亮屏,就这个状态,正在等待连接    ,上了硬盘后反而无法进DFU,电流在70多MA 抖动,请问一下是CPU没上好,还是硬盘引起的?

网友:
70多是上盖问题,爆锡了吧,是不是吹的时候没掌握好

网友:
70-80   多为上盖暂存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等下我拆了上盖再来试下。

网友:
硬盘有问题吧。换个硬盘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