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重装系统的恢复,

楼主(2017-07-01):
客户自己重装系统, 操作不当,4个分区变成一个C盘了,    客户想要后面的F盘的照片,
拿到盘后接到我的电脑上, 用WINHEX  打开,直接跳到硬盘的最后一个扇区 , 用查找功能向上查找 EB5290 ,找到后,计算一下这个DBR 显示的分区大小是不是我们要的,运气不错,看计算结果是137GB ,应该就是我们要的 F盘了,写下这个LBA 的数值, 减去这个分区的大小 ,得到这个分区的起始LBA ,然后再向上查找EB5290 ,找到上一个分区的DBR ,即E 盘的, 方法一样,,当找到 C 盘的DBR 备份后,把这个C 盘的备份写到它的起始位置,这里是4096 ,  写好C 盘的DBR ,我们再跳到硬盘的0扇区 ,修改一下,这里的分区表, 都搞好了,就保存一下,重装加载一下,这个硬盘 ,就可以看到客户要的资料了, ,

     其实写这么多 都是废话,  用分区软件扫一下,一分钟就出来了, 用WINHEX  ,只是在客户面前装B,   ,客户是在淘宝店找到我的,

网友:
有技术经验才能装好,知道原理,

我只懂用DG回复文件或分区。

网友:
干得漂亮。用这个WINHEX现在基本是装逼用的。

网友:
用WINHEX, 通用计算可以找到分区,用软件也可以,但是更快,,,,

网友:
用ptdd也很快的,我都是ptdd找不到再用winhex 找的

网友:
除了C盘的资料,其它的都应当可以完全恢复

网友:
数据恢复也挺厉害的呀,重装系统了还能恢复啊

网友:
ptdd直接修复分区表。向高手学习下,感谢分享。紫薯补丁。

网友(2017-08-04):
你当客户面用DG,他可能都不付你钱

网友A:
ptdd直接修复分区表。向高手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ptdd直接修复分区表。向高手学习下

也可以的, 只是C盘覆盖的话,比较难搞些,

网友B:
如果客人看着,太简单或太快,收钱不好收的,只要他在看着就用软件扫描硬盘,左点点右点点,反正他不懂的,扫描到他不耐烦就会出去走走了,他回来时你就搞好了。给他的心里作用就是花时间,麻烦,给钱就会爽快,你们懂的。

网友C:
不知道U盘行不行   检测到  但没有容量

网友D:
我只会用这个DiskGenius ,也可以恢复分区。

网友:
用WINHEX, 通用计算可以找到分区,用软件也可以,但是更快

网友:
我喜欢用DiskGenius 恢复数据

网友(2017-12-12):
套路好深的样子

网友:
没有覆盖掉的都能恢复,用软件恢复就行,只是用的时间长点罢了。

网友:
看不太懂 不过挺牛逼的样子

网友: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付出总要有回报的,改装还得装,哈哈。用扫描软件太快了

网友:
不装逼那和闲鱼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客人看着,太简单或太快,收钱不好收的,只要他在看着就用软件扫描硬盘,左点点右点点,反正他不懂的, ...

不错不错,下次我也这么试试看,应该可以的,。。。。

网友:
WINHEX只会用来捣鼓捣鼓BIOS,数据恢复还不会弄,哈哈,DISKGENIUS还不错

网友E:
厉害哦,用DiskGenius恢复几个小时就搞定

网友:
搞的复杂点才能让客户爽快的给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U盘行不行   检测到  但没有容量

U盘没容量的可以用PC3000FLASH搞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厉害哦,用DiskGenius恢复几个小时就搞定

用winhex几分钟就搞定了

网友:
技术不错,不过用软件更快,有客户在的话可以装一下B,哈哈

网友:
楼主不仅技术好,而且会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只会用这个DiskGenius ,也可以恢复分区。

这个软件是不是要注册码,才能恢复大的文件,上次有个 搜索到文件了,但是大部分都失败了,只有几个小的文件恢复成功

网友:
数据恢复应该也有市场。。。。。。。。。。。。。。

网友:
干的漂亮   哈哈哈   这个不算装逼

网友(2018-01-22):
水贴水贴水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