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PCEG-112T MBX-250不触发,偶尔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7-07-01):
客户送修机器,说开机显示一会自动关机,再开就开不起来。。放久了偶尔又能开机,但会自动关机。。。然后给外面维修的看过,说是可能灰尘多,清洗一下就好,可是清洗完直接不开机,然后说修不了,你看能修不。。
接过机器,接电,待机0.003,触发上电显示进系统一分种掉电,待机0.035,无法再触发,。。报价留机。。
型号:索尼VPCEG-112T
板号:MBX-250 Z40HR 50203-2
故障:不触发,偶尔触发显示掉电。。

拆出主板,全板目测无明显异常,表笔测全板供电也没发出异常,上电待机0.003,无3V/5V,触发至0.065掉电到0.003,触发瞬间3V/5V电感有电压,但瞬间掉电。。。其它电压没有输出。。

触发掉电到待机状态,可以反复触发,凭经验可能是缺压保护,。。首先查EC有无发送PWRBTN#一个高低跳变给SB..

SB收到PWRBTN# 依次拉高 SLP_S5# SLP_S4# SLP_S3#,

首先SLP_S4#出来后由PWR_1D5V_EN到PU4601 11脚 开启内存供电。。实测0V..

正想回去测SB条件时,待机一下到0.036,且无法触发。。。

然后摸到待机芯片RT8223 发热不正常。。。测VIN 19.5V REF: 2V  VREG3:  3.3V    VREG5: 5V  EN:0.26 不正常。。

测EN 13脚对地阻值才几欧,阻值慢慢上升。。。查PWR_5V3D3V__EN0连接到PU4106 3脚,测PU4106的3脚也是0.26V

这种双管芯片很容易坏,EN开启为RT8223内部上拉,PU4106只是起到一个保护作用。。。直接拆了。。

再测RT8223 13脚电压 3.3V,对地阻值正常,可是待机还是0.035  ,线性VERG3 VREG5 8脚和17脚,对地阻正常。。再把RT8223所有脚测了个遍,没发现异常。。但芯片还是有微烫,。。没多想,直接找芯片换,没找到相同的,论坛说RT8223可以和51123替换。。。找了个直接换上。。

换完后,待机还是偏高。。。测下了VIN 19.5    RER 2V  EN 3.3V   VREG3 3.3  VERG5 5V  ENTRIP1 1.08V  ENTRIP2 0.8V  TONSEL 2V   SKIPSEL 3.3V   ENC 3.3V   BOOT1  4.5V   BOOT2 4.5V

大家能看出什么问题不?   我怀疑开启低了。。。看下RT8223 手册,  ENTRIP1 和ENTRIP2 1.08V 和0.8 开启正常。。。但是芯片还是微烫。。。难道无法替换吗? 不可能啊。。。看51123脚位和RT8223 基本相同,且论坛很多同行也换了。。。

这时有些没思路了。。。有些上火。。直接把3V/5V 滤波电容,升压电容。。。边上的电容全换了。。。待机还是一个鸟样。。。
然后盯着板子发呆。。。这个待机芯片好老火。。。触发后才出3V/5V ,之前那个芯片最起码偶尔还能待机正常一下,偶尔还能开机显示,只是掉电。。换了这个51123后就没待机好过,。。要不再换回RT8223试试。。结果换回后。。。待机回到0.003  ,触发上电0.2停住,不掉电。。。就这么好了。。???
然后拿起表笔,测了个遍。。。。。。

发现,待机时,ENC待机是0V  触发后才3.3V   ...开启ENTRIP1 和ENTRIP2   这个ENC来自于3V_5V_EN,继续追

来源于S5_ENABLE,受控于EC的14 脚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是触发后才出3V/5V    ,更直观的是,图纸最下面有时序。。。

还有个疑问,RT8223和51123到底能不换,。。应该是没问题的,脚位基本相对,我还特意找数据手册对比了下。。差别在于ENC 。。

好了,最后来张亮机图,反复测试过的。。。

总结:客户机器问题主要出在于待机3V/5V 滤波电容不良,或者漏电,导至待机偏高或开机掉电。。。这就是吃了没有波波的亏啊。。。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A:
买个呗,反正也不贵,用上的时候就不用怀疑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呗,反正也不贵,用上的时候就不用怀疑太多

是准备想买一个,没波波很多机走弯路。。。。

网友B:
有波波修供电还是蛮快的  现在也便宜了  买一个不用多少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波波修供电还是蛮快的  现在也便宜了  买一个不用多少钱的.

是准备入手一台。。。现在量相对少了,怕波波到我这蒙灰。。。

网友B:
维修有时候就是为了提高效率 设备齐全 就算以后不干了 这玩意还能留着做下研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有时候就是为了提高效率 设备齐全 就算以后不干了 这玩意还能留着做下研究呢.

真要下决心转行的话,维修设备就只能贱卖了。。。留下看着伤心。。

网友C:
这种待机3V/5V 滤波电容不良,或者漏电,导至待机偏高或开机掉电有示波器抓波确实要快多了,不过LZ虽然走了些弯路,但是还是修好了,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D:
楼主总结时,忘了个PU4106吧,PU4106损坏导致PWR_5V3D3V__EN0电压被拉低,然后你拆掉了,换了待机3V/5V 滤波电容,机器才好的。那换说的应该是2个问题,一个PU4106损坏,一个是3V/5V滤波电容老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待机3V/5V 滤波电容不良,或者漏电,导至待机偏高或开机掉电有示波器抓波确实要快多了,不过LZ虽然走了 ...

工具不全有时修起来就容易走弯路。。只能凭感觉经验维修。。。谢谢兄弟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总结时,忘了个PU4106吧,PU4106损坏导致PWR_5V3D3V__EN0电压被拉低,然后你拆掉了,换了待机3V/5V 滤 ...

确实是,兄弟看贴好仔细啊。。。。PU4106坏很快就查出来了,只是后面掉电走了弯路。。。

网友E:
索尼机器有点麻烦、、、、、、、、、、、、、、、、、、、

网友F:
这个写的好呀,写得好加分必须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索尼机器有点麻烦、、、、、、、、、、、、、、、、、、、

有图纸还好,没有的话修起来就头痛。。。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写的好呀,写得好加分必须加分

兄弟把分加到哪了。。就这样被你忽悠的信了。。。

网友:
这技术杠杠的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索尼的机器少  修这也麻烦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兄弟把分加到哪了。。就这样被你忽悠的信了。。。

我瞎说的呢                           说你写的好呀

网友:
分享精神可嘉!欢迎继续多多发帖!

网友:
买个呗,反正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