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IQ57M.双BIOS亲测绝对好用

楼主(2017-07-01):
lenovo IQ57M.bin这个板子有两个BIOS 一般只刷U5就可以,如果不行在刷U4  论坛里都是只有一个,所以下载的不能用这个是我整理试过的,绝对好用

网友:
                        以测好用  好用好用

网友A(2018-03-09):
看看好用吗!!我的风扇狂转,

网友(2018-06-29):
我的也狂转 该刷哪个 用过的说声

网友(2019-02-12):
引用 网友A:
看看好用吗!!我的风扇狂转,

刷之后狂转?

网友(2019-11-04):
刷了以后风扇狂转

网友B(2020-04-11):
两个一起刷就正常了

网友(2021-05-24):
狂转不知道能不能搞定

网友(2021-08-03):
两个一起刷了  风扇狂转求解

网友:
怎么看是U5还是U4?板号在哪里看?主板背面吗?要同时刷两个bios芯片?用ami刷新工具还是要用编程器?

网友:
是两个bios同时刷U5或者U4,还是一个U5一个U4?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一起刷就正常了

这个u5和u4是对应不同板号还是说对应同一板的两个芯片?如果对应板号怎么根据板号选 刷bios要保存旧的mac地址和sn吗?dos刷好像有写保护,一定要编程器是吗、
我现在就是开机风扇狂转但是cpu温度才四十几度、板载集成显卡不能点亮、部分内存插槽不能点亮

网友C:
知道了 u5是bios u4是me 不过刷完还是风扇狂转……

网友(2022-11-06):
引用 网友C:
知道了 u5是bios u4是me 不过刷完还是风扇狂转……

风扇狂转,能点亮吗?能点亮就可以继续搞啊!我这狂转,点不亮屏,真实折腾的,bios芯片还是焊上的,真变态。

网友:
下个文件好费劲的

网友(2023-10-18):
我没刷之前是两短一长报警,两个都刷了以后cpu都不过,风扇狂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