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1G

楼主(2017-07-01):
原本是不触发的修好了公共点电压就全部都出来了。
测的各大电压正常,就是不亮机。开机就掉。电压到1.2,内存复位1.5v.内存供电1.5v。
cpu由于没有假负载就没有去测pg信号。
原本以为滤波不良后来用
示波器
抓波。发现都为正常。不会直接干显卡干桥了吧。
,掉电三次之后就不掉电了就是不亮机。
cpu
不触发
显卡
掉电

网友:
BIOS坏会掉电 显卡坏会掉电 芯片坏也会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