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5040

楼主(2017-07-01):
机器型号 B5040    主板的 板号13101-1

机器故障是 插上 USB键盘  按 大小写 键  指示灯 都会 亮!  报警 滴滴2声   不显示器!

屏供电5V 供电 没有。  背光开启 也没有。显卡 加焊过 BIOS 刷过  都不行,PS8526 也换过 不行。。

求  图纸   点位图    和 解决 办法!!!

网友A:
此图暂无  请关注论坛 或去某宝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图暂无  请关注论坛 或去某宝看看

网上没有卖的。。   有卖的  我也不会求助了!!!

网友:
这个报警声跟屏是没有关系的,重点查主板,还没有到显示的时候

网友:
没有图纸 这故障不好修 我以前也碰到一台 没修好

网友:
显卡的各部分供电都正常了吗?

网友:
那你开机有开机声音吗?   说的故障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