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200

楼主(2017-07-01):
联想一体机C200,拆机开机裸板电流0.12,测量3.3v正常,+V5A电压偏低,51125供电16脚正常1与6脚也正常,示波器量+V5A没有杂波电压偏低只有3.7V,索性换51125故障依旧,再换反馈电阻PR47与PR49更换好后待机+V5A正常开机量机OK

网友A:
版主是看图纸修的吗? 知道二颗电阻阻值多少? 不过真的很牛,算秒杀。

网友B:
楼主技术不错啊  想问下,显示器白屏会修不?逻辑版上的问题,没VGH电压,估计是DC-DC的问题,我不知道,DC-DC,是个什么东西?楼主知道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是看图纸修的吗? 知道二颗电阻阻值多少? 不过真的很牛,算秒杀。

是看图纸修的,不过这种问题不用看图纸也可以修,就是得多花点时间,51125的待机修的很多了基本的引脚功能不用看图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技术不错啊  想问下,显示器白屏会修不?逻辑版上的问题,没VGH电压,估计是DC-DC的问题,我不知道,DC ...

你说的一体机的逻辑板问题我没遇见过这样白屏过,要是没有VGH电压应该好修吧,没有图纸得多花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