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HP 246 G1 6050A2493101-mb-A02 神坑维修

楼主(2017-07-01):
笔记本型号: HP 236 G1
板号: 6050A2493101-mb-A02
故障现象:待机接通电源跑到0.089A不动(二修)
     今接了一个HP的本子 接通电源就一路升到了0.089左右跳动,修笔记本的时间也不短了,一般都是0.01几为正常,这个笔记本明显的待机电流偏高了一些。果断的拆机查看后没有待机3V5V,就想着待机电流这么高竟然没有3。5v电压,就打开图纸查了线性的3V 5V电压,这个是51123的芯片,测量线性发现正常,但是感觉有一股热流飘了上来,用手一摸我去,那叫一个烫手,这么烫手应该就是这玩意儿坏了吧,就在料板上找了一个换上,结果换完之后比那个还烫,感觉是不是被保护了,用示波器调好之后测量。。。发现一点波波都看不到,我就起了怪了,怎么能这样呢。。。接下来的时间我陷入了死循环,后来突然想到有的是开机之后才有3V 5V,可是不触发,怎么有3V 5V 啊,BIOS的供电是3V待机提供的,就算是读取程序的时候应该也有一瞬间啊,现在毛线都没有,示波器是一码平川啊,我都开始怀疑我的示波器是不是坏了。。。。。。
      无奈的只能一步一步的查条件了,桥的待机条件,EC的待机条件,测了半天都正常啊,在网站上找了BIOS也刷过了,这个本子的主板型号有好几款的本子都是这个板号,下了好几个,有的单BIOS ,有的双BIOS的程序,下载BIOS的时候我都要怀疑人生了,那么多的BIOS怎么搞啊,试了一个有一个,一点点的效果都没有,我接着猛查图纸,这份图纸还是借鉴的是HP1000的图纸,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但是图纸上说的是EC也有BIOS,
但是主板上没有BIOS,而且看样子也不像是有BIOS的样子焊盘特别工整,就是有一个焊盘上有个像是被表笔戳的洞,也没在意,我陷入了苦思。。。。
       后来我用示波器测量了一下始终引脚发现EC有读取EC的动作,
始终 信号一直都在发出,就照着图纸上EC BIOS的型号找了一个BIOS芯片,由于没有相同型号的,就找了一个相同容量的就刷了一个双BIOS的文件,刷好焊上了,在主板上找的可插得大个的,焊接完成了就像是一架天桥一样。。。。
我一通电,哎呀和,电流有下降的趋势,这是不是说明有进展了,吧开关小板拆下来,就猛按开关,结果没反应。。。。
看了一眼主板,之前没看图纸,忘记哪个是开关借口了,看了了一眼图纸,才发现,凑,插错了,,,接到开关板上,开机,电流上去就掉了,随后5A大电流。。。
嗷嗷直叫唤,赶紧把电源关了,下的我的小心脏啊,差点吐出来,排查后发现51123还有上下管穿了,重新换号之后,电流一路跑到1.2A
左右浮动,心想就这么开机了,赶紧接上屏幕,发现不亮,纠结了。。怎么个鬼啊,这是,这时都已经11点多了,家里也没有零件,等第二天去店里接着搞
         第二天到了店里,跟老板说明了情况,他说芯片型号不一样是不行的,就又在料板堆里面,找到了一个容量  牌子型号和图纸相同的,但是后面的一个数不一样,在刷程序的时候我选择了和图纸上的型号一样的,结果刷上了,激动的哆哆嗦嗦的吧芯片焊接好,
电流一路小跑,最后电流听到0.85左右,接上屏幕,嘿,开机了,到这里维修也就结束了。
       都说同行是冤家 ,我算是知道了,拆掉BIOS还把焊盘处理的和没有元件的一样一样的,我就弱弱的问一句,我和你什么仇什么怨啊,这么搞我,得亏在迅维实地培训过,不然搞死都修不出来啊。修这个机器还得到个小经验,MX 25L8005E  和MX25L8006E 可以通用,如果原机的是什么型号,刷程序的时候就选择什么型号就行,不报错,直接就能刷,刷完一样好用,分享给大家。最后附上自己从官网上下载分离出来的BIOS,和代用的图纸 HP 246 G1

网友:
焊过你还看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