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25一体机黑屏

楼主(2017-07-01):
冷机电视模式能显示一分多钟花屏就黑屏了,然后再开就开不了了。兄弟们帮忙分析下是高压板问题还是电视板出问题了呢?冷机用电脑模式能开到欢迎使用就黑屏了,开机声音正常。
搞定了,是电视板的问题,把电视板屏线接口处的5v贴片电容换掉好了

网友:
来人帮忙分析下咯,各位兄弟。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呢,还是哪里接触问题还是电视板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芯片APL5930  换了试试

网友:
不过不敢确定   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故障    只能说个大概

网友:
alp5930换来试试看看  或者显卡禁用试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