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E1912Hc显示器开机白屏 然后逐渐由图案 图案显示异常 维修

楼主(2017-07-01):
收了2台戴尔 E1912Hc显示器,开机白屏像素点很大,然后慢慢能看到DELL  Logo标志,图像显示非常慢,刷了个程序依旧,换了驱动板依旧没有解决,论坛看了有好多说是通病,VGH到TAB  IC断线,死马当活马医了呗。
仔细观察找到VGH  找不到TAB标识,(一直再底部四个玻璃IC跟前找)。后来看别的帖子说是在侧面   然后这个驱动板有6个覆盖的测量点,刮出来 手术刀不知道什么时候断了尖,一下刮了太多铜线。而且烙铁温度还在430

然后找到第5个点飞上去  测试依旧,然后挨个点测试  有几个点和VGH连接后只有背光亮。(上图 简直就是败笔 )

然后继续论坛找发现了这张图片  有2楼朋友说接1号点,楼主也验证了,在拆另一台 干。

这次换了一个工具,用针刮  刮出一点铜,330度上锡 飞线。这个还可以 看得过去

主板VGH端飞线这个简单。

  线摆好做 避免短路

双层高温胶带绝缘处理。

激动啊  上电测试 ,OK了。颜色都正常 也不回反应慢了
本钱算是回来了。

然后又去折腾那台败笔,处理漏铜地方排除短路,然后飞线  开机 可以显示但是像素点很大,而且微微闪动(估计我挨个飞线测试时候已经烧了),当废品处理吧  吸取教训。

收工了,包住成本小赚一点   搞不懂VGH测量有32V电压  不知道这么细的铜线能耐多久。

网友A:
线细没关系   电压大  电流不一定就大

网友B:
你这可是大工程呀,这屏客户要不要。
线细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可是大工程呀,这屏客户要不要。
线细没关系

卖给收配件的,110元因为不知道这个能用多久 所以不想放店里卖 免得售后  坏的那个20,废品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细没关系   电压大  电流不一定就大

是的,这点很认可。不过还是不想放店里卖  自己单卖最低160  19寸的 这款还是LED的  ,便宜点儿出给专门回收的试好后互不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