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52LT-D3P ,AMD平台复位灯闪,意想不到的原因

楼主(2017-07-01):
前段时间修的。
板子到手发现复位灯闪,用万用表测量内存供电,VDDA,CPU,桥供电多正常。上个u也一样。上BGA加焊桥也一样。
加焊后无意测量发现内存供电的上管D极只有4,5V!!!而内存供电有1.5V!!进一步测量双路供电电路中的Q57控制极电压在6v-8v跳动。
接着测量U2的正反相电压跟电路图设计相符。后来换U2解决!!
还是第一次碰到双路供电电路有问题导致复位灯闪。少见。
没时间编辑太详细,,,,忙

网友A:
这个是厉害的。要是我都修不出来,佩服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此类问题可以参考下。。。。。。。。。。。。

网友B:
请教一下:

还有一种,被控制的mos管的GS级之间,只有一个电阻,无电容。
运放和比较器,一个是输出供电,一个是外接上拉输出,都由占空比决定平均电压大小,你这帖子里输出5VDUAL的N沟道mos管G级,应该是9.5V以上才正常吧。通常,被运放或比较器控制的MOS管,输出电压不同时,其G级,实测电压都是多少呢

网友:
这个的确我还没碰到过,楼主真是细心啊。。。。。。。。。。。

网友:
真正的论坛首发唯一此类故障  加分是必须的  以后要多留意这个上管电压了  以前输出正常 从来不看输入的  手头有块华硕的 也是AMD  复位等闪  最后确定是桥坏  放弃了

网友C:
这类问题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以后要注意一下了,好经验,加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类问题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以后要注意一下了,好经验,加分

他这个主板,真正的问题,应该是5VDUAL去了其他地方,导致不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厉害的。要是我都修不出来,佩服

呵呵,你问问他,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导致不复位的,5VDUAL去的地方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主板,真正的问题,应该是5VDUAL去了其他地方,导致不复位

按楼主所说 故障应该是 5VDUAL 偏低导致的  也就是U2  KA393故障 导致。
如果楼主 真正是换了U2 KA393  解决故障 那应该也确定故障点在5VDUAL
至于5VDUAL 去到哪里 是哪里采用5VDUAL 不正常导致闪复位  也可以不用深究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

还有一种,被控制的mos管的GS级之间,只有一个电阻,无电容。

对,我也很好奇。希望楼主也能给个解释说下。

网友:
楼主分压计算的值,正向输入端2.85V,负向输入端2.4V,在我看来,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我也很好奇。希望楼主也能给个解释说下。

请版主帮忙看看下面这张图,我分析是否有误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主板,真正的问题,应该是5VDUAL去了其他地方,导致不复位

二三十一片修的价格,修好就算,深究没用的

网友:
修板价格真的很便宜了,动不动就修了,昨天报价修一板子直接客户报80都不修了,当时正想收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二三十一片修的价格,修好就算,深究没用的

你说的对,不过,我不是为了修主板而修主板,有时间的话,弄透原理比挣钱更重要,今后修价值大的机器,会容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