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2020mb 电源供电问题

楼主(2017-07-01):
因本人无权在液晶版块发贴,故在此区发贴.请见谅.dell in2020mb通电指示灯亮,背光不亮,用强光照屏能看到内有图文.电源板到升压板紫色有20V电,橙白两线无电,查此线直接连到驱动板,这两条线好象不是电源板供电的,不知是不是升压板供电的,本人初学显示器维修,请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A:
on/off  adj开启和亮点度调节,受控驱动板,

网友B:
EN或on/off受控于驱动板,3.3v或5v开启背光,90%都为高电平开启,很少有低电平开启!
DIM/Adj也受控于驱动板,亮度调节,电压为高电平,电压值根据亮度不同而不同!
12v或24V为电源板给驱动板的主供电,通过驱动板转换为5V、3.3v,也有电源板直接供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EN或on/off受控于驱动板,3.3v或5v开启背光,90%都为高电平开启,很少有低电平开启!
DIM/Adj也受控于驱动 ...

多谢指教,刚初学显示器,没师傅带,自己摸索.

网友:
引用 网友A:
on/off  adj开启和亮点度调节,受控驱动板,

多谢指教,我再查下驱动板,开始以为这两个电来自升压板

网友:
更换升压电路 如果电源板和升压板一体的 直接换

网友:
乳房二胎过2 有个5个54王个玩4跳过瓦特化工污染惠威

网友C:
这个改个高压应该可以好             adj信号 on 开关

网友D:
改个高压啊  有双灯四灯  方便得很  你的是开机直接都黑的还是要闪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改个高压应该可以好             adj信号 on 开关

这个adj和en信号来自驱动板,改高压貌似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个高压啊  有双灯四灯  方便得很  你的是开机直接都黑的还是要闪一下

这个改搞不懂,升压板出去6条不同色线进入到灯供电位置.开机直接黑的.指示灯亮

网友:
开机黑屏,  如果有12V  那就是没有点亮灯管  ,换个高压试试

网友:
这个板子买一块应该不是很贵,研究技术就无所谓了,经济方面考虑不好修就买一块

网友:
这个电源板挺贵啊。 会换还好,就是灯LED里面灯条坏。

网友:
是的,这个电源板很少,二手的都挺贵,驱动板,升压板也一样的稀有,所以价格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