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H55A+ 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7-07-01):
主板待机内存电压(4V)左右,刚开始没有量内存待机电压,不知道这个板待机还出内存电压,触发量内存电压1.62以为正常,上CPU通电不跑码,之后才发觉,U可能不保晕!后来查到UP6262的问题,拉低了电源管理芯片FB的电压导致,更换后待机正常。换个U触发卡E1,不上内存卡B0有报警声,上显卡也是一样,会不会是南桥挂了?哪位大神支招!IO坏会不会导致这个问题?BIOS已刷过,内存换过,内存各电压正常,就168脚没有复位电压,但是这个信号是CPU直接过来的。无解。

网友A:
查查内存工作条件 SPD SMBUS电压(阻值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内存工作条件 SPD SMBUS电压(阻值一样)

卡E1具体是哪里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内存的工作条件不满足,cpu没发出内存复位信号

网友B:
PCH要发出一个DRAM_PG信号到CPU座子的AH37,这个信号有上拉电阻提供上拉,信号电压大概是在1-1.1V左右。查查这个信号有没有,如果没有,CPU内置内存控制器无法工作。

网友:
卡E1是没有过内存,说明内存的工作还是未满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CH要发出一个DRAM_PG信号到CPU座子的AH37,这个信号有上拉电阻提供上拉,信号电压大概是在1-1.1V左右。查 ...

刚才测试一下电压0.8V分压正常,应该不是这个问题,会不会是卡在显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CH要发出一个DRAM_PG信号到CPU座子的AH37,这个信号有上拉电阻提供上拉,信号电压大概是在1-1.1V左右。查 ...

刚才测试一下分压电压是0.8V,电阻正常,按分压计算应该在1.0V左右,不上CPU电压没有变化,是不是说明桥挂了?

网友:
INTEL单桥还是不容易干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才测试一下分压电压是0.8V,电阻正常,按分压计算应该在1.0V左右,不上CPU电压没有变化,是不是说明桥 ...

最好把电阻换了,如果有电容在附近也换了,0.8V肯定是偏低,正常应该在1V以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刚才测试一下电压0.8V分压正常,应该不是这个问题,会不会是卡在显卡?

DRAM_PG,0.8V正常?谁教你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DRAM_PG,0.8V正常?谁教你的?

你这样严格的语气,很少见。他这种0.8V的DRAM_PG,能否直接飞线总线供电1.05V,跑线找电阻有些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这样严格的语气,很少见。他这种0.8V的DRAM_PG,能否直接飞线总线供电1.05V,跑线找电阻有些麻烦

既然是修板,最好别打马虎眼,要求严格点,对谁都好。直接飞总线供电来最好接个1K电阻,不然电流太大,影响到CPU。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修板,最好别打马虎眼,要求严格点,对谁都好。直接飞总线供电来最好接个1K电阻,不然电流太大,影 ...

电阻在这里,空间有限。。试过了用VTT的和桥的1.1,电压上来了, 不行还是跑E1。手上有几块这样的板。

网友:
E1是不过内存·有没有内存检测卡 插上去 测测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在这里,空间有限。。试过了用VTT的和桥的1.1,电压上来了,不行还是跑E1。手上有几块这样的板。
...

那看来最好别用飞线,还是老实用分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