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A-H61M-S1转一下马上停

楼主(2017-07-01):
求助:GA-H61M-S1转一下马上停,瞬间测内存电压有,1.8V有  1。05V有,CPU供电没有 ,还有Q13不知道什么电压也没有?通病帖子都看了,试了没用。。这个怎么修?

网友A:
VCCSA 0.95V有没有, BIOS刷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SA 0.95V有没有, BIOS刷过没有。。。。。

VCCSA 没有,查出来了,是U1C的第10的上啦电阻问题。随便飞了个5V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
修好了就行,这个备注下,以后遇到此类问题可以参考,技嘉的板子太个性了。,

网友:
vccsa必须要有,这个是必查的条件之一。。。。。。。。。。。。。。。

网友:
按时序就是应该先出SA供电才有CPU供电的。。。。

网友:
还是漏查关键供电。

网友:
h61的主板上电转一下停,不是保护就是少电压造成的

网友:
几个电压量下再说,不要漏了,技嘉的板子好多不稳定,修好之后一会又掉电了,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