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7-07-02):
来自: 浙江湖州 来自 浙江湖州
发不了帖子啊,楼主借你地方一用。(建议还是拆cpu,最好搬板,板层断线修好了说不定还有其他问题)
最近来了个6sp,无进水,无摔过的痕迹。
故障为自动DFU,换了硬盘刷机过了,刷完完全无触摸。
机器自带的屏为原装屏,屏幕完好无损,已经找了个板测了屏是好的。
用一块有瑕疵的屏试了下,部分有触摸。再换个原装屏试还是完全无触摸。
打了链接座的阻值全正常,座子无腐蚀,无空焊。
什么问题,抓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