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50 死机或蓝屏

楼主(2017-07-01):
客户说电脑会不定时的死机或蓝屏,但放在我这里测试的时候,没出现客户说的故障现象,都很正常的,正想收电脑让客户来取走时,搬动了一下电脑,就卡死在关机画面了,终于让我看到现象了。于是我反复试了几下,在开机状态下,端起电脑就会死机,如果放在桌面不动,是很正常的。
感觉是哪里松了或是主板上芯片有虚焊。拆机检测,故障现象发生了变化,裸板状态下,开机上电,电流到0.35A就掉电,不上内存的情况下不会掉电,于是我换了一根内存,可以正常上电显示,用橡皮擦了原内存的金手指,安装试机,正常开机。
遇到X250、X240系列电脑暗屏,重新接插屏线的比较多,像这种情况,内存的问题还是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