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进系统掉电故障

楼主(2017-07-01):
因为是华硕主板比较恶心所以分享出来让大家多赚钱主板问题是进BIOS进PE不会掉电稳稳的,但是一进到系统过几分钟就会掉电重启。
本人刷过BIOS也无用,摸桥比较烫想到有可能是虚汗(都是侥幸心理),然而并没什么用,用示波器打桥附近的固态电容无杂波。
不过还是换了桥附近的固态电容,换了以后可以坚持半个小时左右。发现桥附近还有个4V固态电容就也换了。

故障最终排除了,桥不烫了,用鲁大师高温测试了10分钟完美通关。这个主板没有图纸有点尴尬,不过还是有可以参考的图纸。

网友:
这种进系统掉电引起一直觉得很棘手,LZ这思路值得参考

网友:
真不敢确定这板已经修好了    不过这板是很难修的

网友A:
看位置,不是1.8就是1.5,请问,你抓波桥供电发现无杂波,你抓的应该是给MOS管的S级吧,这个电容,是否是给D或G级滤波的?波形的平均电压,即万用表实测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B:
不科学,这板子图纸早就有了 你去论坛一下,我都看见过了

网友:
没有示波器真查不到,固态电容也坏,有测波形么?

网友:
见过华硕G41板子换南桥周边电容后,修复SATA口不能使用的问题。

网友:
楼主,给力!学习了,,经验足!!多多发贴!支持,,有图有理!!

网友C:
固态电容也这么容易坏,还是其它什么原因,不地真的担心这板问题没有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科学,这板子图纸早就有了 你去论坛一下,我都看见过了

你想咋样?楼主是老大。楼主说没有就没有。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位置,不是1.8就是1.5,请问,你抓波桥供电发现无杂波,你抓的应该是给MOS管的S级吧,这个电容,是否是给 ...

我直接测量电容正极,无杂波,电容无损坏,可能是比较少见的故障才分享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科学,这板子图纸早就有了 你去论坛一下,我都看见过了

有可以参考的点位,没有找到准确型号的,可能是和其他华硕板的点位相近所以没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固态电容也这么容易坏,还是其它什么原因,不地真的担心这板问题没有解决

今天继续烧鸡,没换电容以前摸桥的散热片会烫手,换了之后摸散热片就不会烫手了

网友:
是有点位图的

Asus P8H61-M_1.01.zip

网友:
一般不会判断这个电容有问题,这个几率超级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想咋样?楼主是老大。楼主说没有就没有。呵呵

好吧,你赢了全世界,就没找到迅维的图纸,哈哈

网友:
INTEL单桥还是不容易干死的

网友:
没有遇过这种板掉电问题,学习了、 在论坛看到过技嘉H61有掉电问题换12Vpin口附近的固态电容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