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737 LA-9984P 主板进水不上电

楼主(2017-07-01):
求助 DELL 3737 LA-9984P 主板进水不上电 PU701 IC和IO KB9012QF位置处进过水, PQ703周边的19.5V上的电容短路已经拆掉,充放电IC PU701 BQ717 IC 买了一个新的换了,还是一样,B+ 信号19.5V只有0.8V,还是不上电
主板
LA-9984P
求助
进水

网友:
楼主,分析保护隔离电路的工作条件吧。如供电,ACDET,

网友:
公共电压不到位当然不会启动3 5V了,这个应该是没过保护隔离啊。

网友:
你 这只是 没有公共点电压而已 应该 很好维修吧 你看电容 电感有没有短路 保护隔离过没过

网友:
公共电压不到位,这个应该是没过保护隔离啊。

网友:
查一下隔离了的条件吧

网友:
先查下保护隔离呀把公共点修出来。。。。。。。。。。。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个戴尔的机器 烦死了 也是进水屏幕一亮就掉电,EC PCH U我都换了 进水的地方我挨个换个遍 还是屏幕一样就掉电

网友:
这是没有公共点啊,楼主重点查保护隔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