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300aac 这只管子在什么板子上能拆到

楼主(2017-07-01):
我找偏了我的废板竟然一个都找不到。。
某宝拍了还不发货··

网友A:
只是个普通的N沟道MOS而已,主板上面多的是,S72那些就是

网友:
如二楼所说。

网友:
为啥要回复?有啥意义?还要字数限制?为啥要回复?有啥意义?还要字数限制?

网友:
台式机主板随便找很多了,华硕主板标注S72的就可以替代。

网友:
这个管子很多板子上有,可以拆个换上,这种不必要非得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个普通的N沟道MOS而已,主板上面多的是,S72那些就是

换过了,不行,我己找到同样的换上去,修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是个普通的N沟道MOS而已,主板上面多的是,S72那些就是

我的主板是待机下12v有2.8v,换上72后是,一开电源就自动开机,所以我才找原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主板是待机下12v有2.8v,换上72后是,一开电源就自动开机,所以我才找原值的。

S72的管子结构上是一样的,可是这个点的要求不一样。
2300A数为3A S72只有0.3A

网友:
拆机用编程器刷,如果你不是专业维修人员,拿电脑店让他们帮你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