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a1432 如何拆焊lingtning接口

楼主(2017-07-02):
求助!ipad a1432如何拆焊lightning接口?望指点!

网友A:
这个很简单的,要么吹上去,要么直接焊上去。楼主说的是哪个接口。要换尾插排线,焊在主板那头。还是直接把尾插上的充电口换下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的,要么吹上去,要么直接焊上去。楼主说的是哪个接口。要换尾插排线,焊在主板那头。还是直接把 ...

焊在主板那头的,排线和主板接口对好后,焊点就被排线遮住,是否只能用风枪吹,风枪温度多少?风量多大?我的是华谊862d+风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在主板那头的,排线和主板接口对好后,焊点就被排线遮住,是否只能用风枪吹,风枪温度多少?风量多大? ...

用烙铁。 风枪貌似不行,我都烙铁。不行你放到显微下看,有两个对位孔的。再不行就大概看一下位置放上去用烙铁一个点一个点焊。

网友:
平板和手机都是这样啊  如果电池坏了 一般都不开机的  接了USB供电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