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H61MX 不触发维修帖子

楼主(2017-07-02):
型号:富士康H61MX
故障:不触发
测待机电压3D3V_DUAL 正常!
测开关针引脚发现不正常,只有1.2V电压!
打开图纸看到,开关针来源于R740电阻上拉
测R740两边电压都为1.2V 追查3D3V_SB 电压来源。
通过图纸看到电压来源是U17芯片产生。测2脚有5V电压。
断电打阻值发现短路!拿起烧鸡大法的武器,接上地和3D3V_SB 输出端!!

在板子上面摸索,摸到网卡发烫~~~立马调开烧鸡大法武器。。。
观看网卡,发现网卡没问题,是上面一个电容短路了!
立马拆除电容!打阻值阻值回复正常。 再来测测开关针电压是否正常!
装上CPU  内存,主板正常上电!!维修结束

早上7点多就来修板子,修好就发帖,希望加分鼓励啊~~~

网友:
秒杀,真牛X,楼主挣钱了,左眼皮跳跳,你要发财了

网友A:
这种还好,只是电容短路了,要是桥短了,可要多花费一点银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还好,只是电容短路了,要是桥短了,可要多花费一点银子了。

桥短路就不修了。没办法二手便宜。。维修收不起价格

网友:
大哥一早上就有顾客送钱过来给你啦,我现在连一个客人也没看见呢

网友:
我们都还没起床,你就已经挣钱了,身体要紧啊

网友:
一般没3.3,直接干 1117,不行在查,如果短路直接烧机测试,我遇到大多数都是南桥引起的

网友:
这种小电容坏的,不用烧机大法还真不好找到问题。

网友:
台机上第一次遇到贴片电容坏的,看样子应该是腐蚀造成的

网友:
不开机的思路刚刚的,我也正在学习主板维修

网友:
只是电容短路了,要是桥短了,可要多花费一点银子了

网友:
大清早就开始修

网友B:
找到问题所在,不过网卡供电电容对地短路,我想应该是受腐蚀什么的导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到问题所在,不过网卡供电电容对地短路,我想应该是受腐蚀什么的导致。

是的,广东这边这段时间雨季。。。下了很多天,老房子就潮湿

网友D:
原来是电容漏电引起,如果不用烧机大法可不好查!我经常就是一个一个的拆,太慢了,以后采用您这个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原来是电容漏电引起,如果不用烧机大法可不好查!我经常就是一个一个的拆,太慢了,以后采用您这个方法!

是短路了,不是漏电了, 打阻值才12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短路了,不是漏电了, 打阻值才12而已

是短路,不是漏电,谢谢师傅指点!

网友:
路过 学习了 漂一下屏

网友:
网卡供电电容短路引起的不开机,LZ思路还是满清晰的,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广东这边这段时间雨季。。。下了很多天,老房子就潮湿

难怪如此。

网友:
以前只知道查网卡,1117,SB,等3V电去的地方,从没查过为其供电的滤波电容,看了楼主的贴子,思路拓宽了不少

网友:
网卡没事么,,一般我都事拆网卡不行就以为桥坏了,,多谢提醒

网友:
思路好很详细还有图片,你要发财了 哈哈看是好像是腐蚀了吗?

网友E:
楼主,,有图就好修一点,,如果能把烧鸡大法,的烧鸡过程讲讲,也让小白我,,学习学习,增长一下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图就好修一点,,如果能把烧鸡大法,的烧鸡过程讲讲,也让小白我,,学习学习,增长一下知识!

就是一头接地,一头接那个你要修的地方的输出端啊。。。然后把电压跳到你输出端的那个值~然后摸,摸到哪里发烫就拆,拆到没电流了就好了

网友:
好的,下次遇到也试试手!让小白增长知识了!!谢谢!楼主!

网友:
牛B人物   理论给力、。。。。。。。。。。。。。。。

网友:
大多数都是南桥引起的

网友:
楼主 真 厉害   是同行的好是客服的   要是同行的   你就苦笑吧      哈哈哈哈

网友:
最常见就是打雷了  然后网卡芯片短路 有的南桥也挂了

网友:
烧鸡大法有时就是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