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A760M有时候能显示有时候不显示

楼主(2017-07-02):
M3A760M有时候能显示有时候不显示  揪心呀 很少不显示   拿回去哟偶的时候一个月才不显示一次    在我这儿每次都显示  我该如何解决

网友:
最 烦 就 是 这 种 机 器 的 了!正 常 时 无 从 下 手

网友:
在你这正常,在他那不正常,除了供电什么都没变,没考虑换个电源?这个板子注意下主板的电子

网友:
有的时候屏出现故障也这样。。。。。。。。。。。。。

网友:
建议客户换板子了      没办法呀  谢谢大家们

网友:
整个机器拆装一遍,屏啊屏线什么的全都拆装一遍再看看,这种情况也没法查的

网友:
这种板子 真接换板啦   没啥修头    不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