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vp132a1cv不认硬盘

楼主(2017-07-02):
如题 此机器神机呀 无图纸 BIOS里不认 PE下不认换硬盘还是不行 有修过的求解M2固态

网友:
有的M.2要加载驱动才能认到硬盘、最好是用安装版的系统装、别用PE

网友:
把你的启动盘做成最新的UEFI的pe试试,以前我这样做成功过

网友:
这个本子支持m。2的固态吗?现在遇见的少,平时都是普通固态的

网友:
用最新WIN8 PE也认不到吗    换安装版的系统直接装试试

网友:
机器拿走了  我用最新的PE  WIN10都不行!!!!!!!!

网友:
你都没确定下桥到硬盘接口这一路是不是好的?

网友:
M2的不认,那SATA的认不认呢,楼主有没试过

网友:
显存导致内接不显,外接显示这种情况蛮多的哦

网友:
这种固态对 pe要求比较高的.有的的确识别不出.一般都先软后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