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请问系统老是死机啊

楼主(2017-07-02):
请问系统老是死机啊,怎么弄呢
请问系统老是死机啊

网友:
硬件接触不好吧  所有的重新拔插一下 看一下散热有没有问题 温度高不高

网友:
硬盘内存问题要多些,把硬盘换成固态的,加大内存。

网友:
系统,CPU,内存,硬盘,显卡,电源等等,都会造成此类问题。

网友:
散热好不好换硬盘装过没还有你这个是那种机型呢?

网友:
首先要考虑温度,然后是系统,在就是硬盘,其次才是内存和主板。

网友:
很多问题都会导致这个问题  建议慢慢查

网友:
先扫下硬盘  看有没有坏道

网友:
先软后硬,挨个排查,修电脑就这么个事,修的多了,有经验,可以节省时间。

网友:
你确定你是搞维修的  上来就这样直接问?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 ,都有可能 ,软件做系统,硬件 替换法

网友:
下载:http://shareto.blog.163.com
系统和软件下载:http://www.166161.com

网友:
先重装下系统再说吧,,,,,,,,,,,,,,,,,

网友:
重安装系统 不得行换硬盘 试试

网友:
硬盘有问题了吧,重做个系统看看吧。这样还有问题就换硬盘

网友:
可以重装系统啊,装完再死机就换硬盘,换内存 换CPU 换主板

网友:
一般先排除软件问题。在是温度。。。。。最后考虑硬件。。。

网友:
检查一下内存,电源不好也会老死机,都没问题,那就是主板坏了

网友:
散热好不好.换风扇,上硅胶,检查一下内存主板

网友:
这个问题面很大哦。。不是一两句可以说完的~~~~~

网友:
要先看看硬件是否有问题的,最好换个系统试一下吧

网友:
不是系统的问题吧.有可能是硬件的问题啊.显卡,内存,硬盘都有可能

网友:
一件一件换吧,先清灰试试,在换硬盘,硬盘可能性大

网友:
死机的问题很多

网友:
可能是系统问题,要重安系统试下,如不行可能是内存或是硬盘问题

网友:
今天修复了一台hp G4今天修复了一台hp G4今天修复了一台hp G4今天修复了一台hp G4

网友:
请问系统老是死机啊请问系统老是死机啊请问系统老是死机啊请问系统老是死机啊请问系统老是死机啊请问系统老是死机啊请问系统老是死机啊请问系统老是死机啊请问系统老是死机啊

网友:
电脑死机 要不是温度 硬盘 你检查一下

网友:
换个固态硬盘,速度飞快,再者要清理风扇了

网友:
借别人的号来上的吧,这种问题还问三遍,虽然问题不小,可也是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