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这样的主板

楼主(2017-07-02):
如何修这样的主板,1代内存,旧的cpu如何修这样的主板

网友:
这还修个毛线,直接换!不是工业主板 家用机还修个球啊。

网友:
一般就不修了,还是换来的快,要修与新点的还不是一样的。

网友:
这样的机器我们就直接送废品店了

网友:
这还修个毛线,直接换吧,怎么旧的主板还修什么

网友:
这样主板可以不朽了,卖废品吧, 有空练练新板子

网友:
你得先说说是什么架构的主板呢,也可以修的啊。

网友:
是945架构的 还是什么的,。你这信息太少了

网友:
主板虽然旧了,还是很有意思的,当学习了么。

网友:
以前都是修旧主板过来的么,怎么就忘本了吗。

网友:
一代内存还修了干嘛?即使修好还能用吗?当电子垃圾卖也不值钱了吧

网友:
3板斧 !基本可以搞定 !那种板要么就是电压问题

网友:
这种还修什么没有利润额!直接换吧!还省心!

网友:
谢谢 过路学习学习这还修个毛线,直接换!不是工业主板 家用机还修个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