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祥ec0-1814(B) Ver:C20,不知道怎么修了

楼主(2017-07-02):
刚拿来时CPU无电压,检查没有EN,跑线路通过两个W1A管子和一个电阻到IO的VTT脚,电阻的VTT一端有1.23V电压,就拆了电阻和一个W1A,然后从VTT飞线给EN,开机后CPU电压正常了(1.3V  E2200),但是不显示,量其他电压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换了IO还是一样,从论坛里下了个C11版本的BIOS,刷了还是不行,再刷回原来的,还是一样。开机后感觉就和正常工作了一样,没发现有什么问题了,实在不知道该怎么修了。求大神们指点一下吧。

网友:
工控机的主板修的少,电压正常 复位 时钟都正常吗,还有键盘大小写正常吗

网友:
这是什么板啊?没见过,,,干什么用的?没有拍个完整的板样

网友:
你光找电压,时钟,复位信号查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