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

楼主(2017-07-02):
有台三星r428   待机  芯片发烫     短路的电容  已经拔除     还是发烫      求解      之前修过  几台  好像都是电容引起的

网友:
有知道的兄弟   指点下  谢谢!不胜感激  在线等

网友:
现在 的情况是   主板上  没有测到短路的   地方     就是  待机芯片  很烫

网友:
35V的LDO短吗,3 5V的PWM发出了吗?。。。。。。

网友:
楼主说得具体一点我们才好分析,短路电容是哪里的

网友:
Try to inject with power supply to know the faulty

网友:
看看是不是线性电压有问题。。。。。。。。。。。。。。。

网友:
发烫一般就是线性短路或芯片本身坏了吧,你换过芯片没有

网友:
打LDO对地阻值,通电测量LDO输出电压,看是否正常。可以切断输出来看是否还发热

网友A:
芯片发烫  就要查下PWM3 5V  或者线性3 5V肯定有短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发烫  就要查下PWM3 5V  或者线性3 5V肯定有短路的

谢谢老兄  宝贵的建议    机器问题已经找到 是5v 电路有电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兄  宝贵的建议    机器问题已经找到 是5v 电路有电容短路

不谢  应该的  找到问题就好

网友:
那就找哪里短路啊,都没有的话就换待机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