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THINKPAD T430U蓝屏

楼主(2017-07-02):
t430u 装系统win7 64位蓝屏 0x0000009c 换2个64位window7系统版本报同样的蓝屏代码 内存 硬盘检测无故障 代换依旧
换个32位 window7系统OK 没有出现蓝屏 这个是什么原因?难道是这款型号不支持64位window7系统吗?
win7

网友:
拆机用编程器刷,如果你不是专业维修人员,拿电脑店让他们帮你刷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驱动不对,建议用纯净版系统试下

网友:
可用完整安装版试下,个人觉的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
使用正常安装版系统试试 应该可以解决问题吧

网友:
装的时候把显卡驱动不装看看,如果不行有可能要刷BIOS。

网友:
遇到一个联想台式机这样的故障,最后,刷BIOS,解决,而且只能装安装版的啊。

网友:
这款机器显卡容易出问题的吧,你看看显卡修过没

网友:
这种机器在线升级一下BIOS,如果还是不行就纯净系统做一下,官方驱动伺候,不过这款机器不怎么挑系统啊。

网友:
个人觉的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
希望高手 指点

网友:
不错不错,有图有真相!!!!!!学习了。。。

网友:
换个 版本的系统 试试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装系统不行的话,一般是内存或显卡 驱动, 显卡

网友:
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