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6CM插电源不触发

楼主(2017-07-02):
客户送来一台k46cm,插电源不触发,电池可开机,查论坛没有此问题的。插电无待机(修好后发现本来就没待机电流)不触发,拆机测保护隔离处没有19V,于是三板斧直接换保护隔离MOS管,再测是没有,MOS管控制脚没电压,查点位图控制脚经过电阻直接进BQ25A,
于是又直接换BQ25A,问题依旧,只好查BQ25A工作条件,搜索论坛感谢这个朋友写得很详细,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61428电源时   20脚接入主供电
6脚接入2.4v分压电源检测;
16脚输出线性电压为芯片本身内部的比较器以及高低端门驱动器进行供电
4脚输出高电平使其导通为后级供电
1脚和2脚由取样电阻取样,得到适配器和电池的电流后,输入芯片进行内部比较,若电池》电源则芯不为电池充电。反之电池<电源则充电。
电池供电时
20脚接入来自电池的主供电;
6脚电源检测为0v
11脚电池放电管驱动信号驱动输出

测20脚电压正常,测6脚16V,不对,看电位图19V经过PR8814和PR8815分压得到,

板上测PR8814阻值5千欧,正常应该为127千欧,于是翻遍坏板终于找到一个127千欧电阻,换上后6脚输出2.4V了,按开关能触发能正常点亮了。图片上传就是红圈圈出的电阻。

网友:
楼主写得简洁明了。不错呀
!不过要是截个芯片电路放上去就更好看了

网友:
主电压没过基本上都是分压电阻的问题  修的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
公共电没电压 一般都充电芯片没有满足条件。华硕偶管子不良。

网友:
技术杠杆的

网友:
学习了,如果是我我就知道换换拱电,呵呵,,楼主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