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掉电

楼主(2017-07-02):
一台联想的Y430笔记本,开机不定时掉电,散热处理了,系统也做了,还是不定时掉电,有时候10分钟,有时候4 5分钟,各位给点思路,怎么修?

网友A:
看是不是供电不稳定,还有温控,接触是不是不好,掉电又规律不

网友:
温控芯片看过没有,用示波器打下各电压看稳定不

网友:
你烤一下显卡看看吧,今天我维修了一台亮机掉电的,烤了一下显卡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哪儿不稳定哟这种掉电的机子最不好修

网友:
去掉温控芯片试试,刷个BIOS ,有时候BIOS 有问题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B:
楼主你刷个bios,先试试。不行就只能慢慢查条件。另外你看下风扇开机之后会不会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是不是供电不稳定,还有温控,接触是不是不好,掉电又规律不

掉电也没有规律,我是裸板测试掉电的,供电不稳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
这种故障   如果有示波器  还能好修一点   没有的话 就刷BIOS   拆温控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刷个bios,先试试。不行就只能慢慢查条件。另外你看下风扇开机之后会不会转。

感觉这个不像是BIOS的问题,掉电不是那么的规律,先查查温控电路,感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刷个bios,先试试。不行就只能慢慢查条件。另外你看下风扇开机之后会不会转。

开机风扇可以转!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不定时掉电,如果排除了散热问题,我也先建议刷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开机风扇可以转!                                                                                   ...

开机可以,你拷机试下转不转。之前我有遇到。用了个把小时掉电是风扇,有时候自己不转引起的

网友:
我感觉先刷BIOS,反正比较奇葩的故障我都先刷BIOS,万一好了呢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显卡的问题,另外把压显卡散热器的螺丝提前固定上,不用上到后盖上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可以,你拷机试下转不转。之前我有遇到。用了个把小时掉电是风扇,有时候自己不转引起的

谢谢指导,机子BIOS刷了,风扇常转,故障依旧,客户把机子带走了!

网友:
这种故障不好维修 ,不好下手。。。。。。。我一般先刷机在干显卡

网友(2018-11-05):
掉电就温控,信号,,

网友:
遇到过掉电 是换显卡 好的

网友:
温控芯片看过没有 二次供电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