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hinkpad T530不加点维修

楼主(2017-07-02):
thinkpad T530不加点维修
插电源除了电源口有20V ,他地方没有20V打开图纸,Q9的5678脚没有cv20电压
看来保护了测量各个电感无短路。
DISCHARGE2为低电平-PWRSHUTDOWN为高电平Q9才会输出cv20
测DISCHARGE2为低电平-PWRSHUTDOWN也是低电平
看来-PWRSHUTDOWN的原因
-PWRSHUTDOWN电压是EC通过vcc3sw通过R1101上拉得出。
测EC条件供电有  短接R1101俩段Q9产生电压 而EC瞬间烫手
手头没有TB62D515FG-GP这个EC专用的
现在不知道换他行不行,还有我哪里还没有量到请大神指导下

网友:
准备定EC芯片吧。都烫手了,肯定坏啦。。。。

网友:
ec不会被你短接搞烧了吧?论坛发帖有字数限制???

网友:
我感觉 也得换ec试试

网友:
不换不好排除吧,肯定得换个,。。。。。。。。。。。。。。。。。。。。

网友:
TB62D515FG  要换一样的       暂时没其它代换的

网友:
先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准备定EC芯片吧,都烫手了.:lol

网友:
这钱赚的不容易呀估计楼主搞了好久把........

网友:
EC之前坏没坏不敢说   现在你短接后发烫  肯下坏了  换一个是必然的了

网友:
先订个EC换上去再去测吧,EC发热基本是坏了

网友:
直接换板子了    这个板子不太贵      换新的还稳定     旧板子留下自己修着玩吧

网友A:
换了ec没有,修好了没有,怎么没下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ec没有,修好了没有,怎么没下文了。。。。。。。。。。

直接换板子了       客户着急啊           自己留着研究吧

网友:
不错不错,有图有真相!!!!!!学习了。。。

网友:
这个和我之前修的X240一样,保护隔离没过, VCC3SW 不出电压,-PWRSHUTDOWN无电压,IBM的不好搞呀!!!

网友:
学习了 顺便加加分学习了 顺便加加分学习了 顺便加加分学习了 顺便加加分学习了 顺便加加分

网友B:
正在修一个X220  无-PWRSHUTDOWN电压  断开TB62514FG  46脚 -PWRSHUTDOWN这个电压3.3正常 46脚接上就拉低到0V  但换咯一个TB62514FG还是一样  就没搞懂 !!!高手解释一下!还有哪些参数可测试!

网友:
下载分不够,而且下载的分数是两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在修一个X220  无-PWRSHUTDOWN电压  断开TB62514FG  46脚 -PWRSHUTDOWN这个电压3.3正常 46脚接上就拉低到 ...

我正在修的一台W530和你的情况一样 3sw正常 断开EC PWRSHUTDOWN脚电压就正常 直接短接3.3V上啦电阻 电压也能正常 无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正在修的一台W530和你的情况一样 3sw正常 断开EC PWRSHUTDOWN脚电压就正常 直接短接3.3V上啦电阻 电压 ...

我的修好咯  应该是温控那边出问题咯  我把连接温度检测的脚直接拉到地     PWRSHUTDOWN这电压就正常咯  但是测着温度检测脚低于0.5V的  基本上就是0V   还是不出那电压  索性就直接对地咯!不要温控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修好咯  应该是温控那边出问题咯  我把连接温度检测的脚直接拉到地     PWRSHUTDOWN这电压就正常咯   ...

*脏话* 神奇了 刚刚测试了一下温控接地就OK了  我之前一个一个热敏电阻测试都正常 实测温度检测脚低于0.5V的是0.02   大兄弟 万分感谢 但是想不明白实际条件已经满足了 为什么不出pwrshutdown

网友:
楼主换芯片好了没有呀,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脏话* 神奇了 刚刚测试了一下温控接地就OK了  我之前一个一个热敏电阻测试都正常 实测温度检测脚低于0.5 ...

估计是这二天天气热   长时间不关机坏的!!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