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Y400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7-07-02):
LENOVO Y400   版号:QIQY5 QIQY5  NM-A141 REV:1.0
掉电完全没有规律,客户说,有时用几分钟,有时用一天都没问题。我还发现,有时掉电后立刻开机,会上电但不显示,先跟客户提示风险,有可能会修得完全不亮,客户同意后,拆机检测,灰也不大,好像做过清理,风扇也正常,也没有发现明显烧坏或进液的地方,各阻值也都正常,通电状态下,各电压也都正常。
  没办法,一般这个时候,都会习惯性地在基地看看有没有类似的通病,针对这种故障现象,有人说此机EC容易虚焊,有人说BIOS易坏,不管了,先加焊EC,装起来测试,点了一天都没问题,原以为好了,但第二天同样的故障又出现了,再次拆机准备刷BIOS时,发现电池接口处,充放电芯片BQ737旁边,有一个电容一端翘起来了,但没有完全断开,看样子,是外力或摔过造成的,查图纸是BQ737的12#(SRN)与13#(SRP)之间的电容PC345

找一个相同的电容换掉后,一直再也没有出现掉电的现象了。

网友:
楼主还是比较心细的,一般这个掉电很麻烦的

网友:
Helpfull case for bq737 battery charger switching problem in charge and bad ec

网友A:
楼主分享的维修实例确实值得学习下,我还想问下,这个主板有通病么?

网友:
修的不错  值得学习  楼主还是比较心细的,一般这个掉电很麻烦的

网友:
这个板很容易掉电。遇到过但是后面到底怎么才好的不确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分享的维修实例确实值得学习下,我还想问下,这个主板有通病么?

LENOVO   Y400,如果是花屏,显存坏的概率大,亲自遇到过,加焊显卡没用,换显存好的。

网友:
不懂这个电容对于上电不显示有什么影响。

网友:
群主厉害比较细心学习了观察很仔细以后遇到多注意一下了

网友:
楼主厉害,值得收藏说不定以后会用到 楼主厉害,值得收藏说不定以后会用到

网友:
我就奇怪,这电容怎么会翘起来了呢?难道是客户自己弄弄坏的?这种情况很少见啊

网友:
楼主还是比较细心的,不错

网友:
我遇到一台,不定时的死机的,供电,温控都正常,最后重新植显卡搞好

网友:
这样也行,高手啊!以后修也得细心了,有些问题都是简单的小病

网友:
这个电容在这里起到什么作用,问一下高手们,去掉这个电容是不是就会不开机呢

网友:
细心哦,不然死多找不出问题来的,粗心的就直接干BISO干南桥外设各种拆,有时候也得开运气来的

网友:
断线的机器也那么好修啊,一般摔过的机器不是很好修的了

网友:
所以说    维修电脑目测也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