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 E555 进BLOS有密码怎么 去掉

楼主(2017-07-02):
thinkpa E555  板号NM--A241 REV 1.0

开机进BLOS有密码,刷过BLOS了,电放了,涛声以旧,

哪位大神能告诉 我这款机子的密码芯片是哪个,怎么 可以去掉

谢谢

网友A:
你先大概看看怀疑那个芯片,在淘宝上搜索一下看看是不是密码芯片。

网友B:
E555这款机器能不能用IBM的解密工具解密啊,一定得换一个密码芯片么

网友C:
可以刷麻片资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刷麻片资料的

你有没有刷过啊,我没有找到这个麻片的资料,有的话传一份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大概看看怀疑那个芯片,在淘宝上搜索一下看看是不是密码芯片。

找到了,可是不知道 能不能刷,也没有找到相关资料

网友:
换IO芯片试试。。。。。。。。。。。。。。

网友:
  路过学习,挣点积分,路过学习,挣点积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555这款机器能不能用IBM的解密工具解密啊,一定得换一个密码芯片么

应该是不能刷吧,没有听说有人刷过,哎机子以拿走了,也没找到答案

网友:
找到密码芯片了  先清空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