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开机掉电秒杀

楼主(2017-07-02):
接到一台被人搞过的联想Z470_INTL版,听客人说拿去两家修过没修好;进入正题:开机上电电流0.07之后就掉,再上电也是一样,拆机观察,1.05V_VTT,1.05V_PCH,1.5V均OK,1.8V只有1V,测量R2=100K,R1只有24.9K,拆掉R1测量有127K,再测量R1处还有31K,用洗板水清洗再测量为1.5M,装上R1/127K后上电,测试OK。真是幸运捡到一台简单的问题

网友:
所以做维修这行还是要细心啊,要不然就不会楼主捡到便宜了。

网友A:
拆掉之后还有31K,是什么东西的阻值?被你洗洗就好了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没仔细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掉之后还有31K,是什么东西的阻值?被你洗洗就好了

拆掉之后还有31K,关于是什么东西的阻值的问题!PCB板漏电导致

网友:
能看到额问题那是更加的好了   只价直观  认真看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这种问题要是死修的话会很复杂的 搞不好就出大问题

网友:
楼主真心仔细啊,运气也是不错的...........

网友:
主板杂质漏电,真心不容易哦。。。。。。。学习了

网友:
细心决定修机的成败,在楼主这,名付其实!!!!!!!!!!!!!!!!!!!!

网友:
就一个图纸的截图   无实物图  我只能说是水贴

网友:
楼主 心细 加上技术牛

网友:
这不叫幸运,只怪你自己技术好,人家只会三板斧的

网友:
上家是有多水,反馈出问题都修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之后还有31K,关于是什么东西的阻值的问题!PCB板漏电导致

这样的板层漏电,洗洗能好?我都是加热的,有的能好,有得不行

网友:
分压电阻坏了,问题好找,同阻值的电阻难找啊

网友:
确实碰到很多电阻变质的情况,特别是华硕的机器,大家要多注意

网友:
上家焊工不到位啊

网友:
昨天修到一台索尼的机器MBX-224,开不了机,系统供电5V只有3V多,分压电阻61.9K变质成8,9拾K了,更换电阻后就可以正常开机了,哈哈

网友:
我是来学习经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