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30触发掉电,电流0.5A左右

楼主(2017-07-02):
X230触发掉电,电流0.5A左右,有谁碰到过吗,两个BIOS都已经刷过

网友:
楼主修好了么?最后是什么的问题啊

网友:
电压都出全了吗  什么也不说  帮不了你

网友A:
放弃了,修不好,应该CPU坏了,CPU供电没有,可是CPU很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弃了,修不好,应该CPU坏了,CPU供电没有,可是CPU很烫

CPU供电没有还会烫吗,我以前修过一个X230I开机掉电的,是CPU供电的玻璃管坏的,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

网友:
已经还给客人了,主要是他催的太急了,实在没办法,好烦

网友:
这个机器玻璃管是有很大的损坏概率,估计已经直通了,发烫的话

网友:
玻璃管是有很大的损坏概率,估计已经直通了,发烫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