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dell xps 2710 一体机闪屏

楼主(2017-07-02):
用一会,一半闪 ,另一半正常 显卡 cpu内存 屏幕 屏线 都换了 没招了好多人遇到这个问题 有解决的么 ?
闪屏

网友:
升压板故障,导致部分led灯闪烁,更换或者维修升压板

网友:
我只只知道 联想一体机一般升压板有问题戴尔不知道 但是可以考虑升压板问题

网友:
换个通用的升压板上去 应该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