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P更换壳后无WIFI

楼主(2017-07-02):
苹果6SP更换壳后无WIFI 什么原因哦,也从新安装了,那个是WIFI天线,
WiFi

网友:
装回原壳再试试呀。组装的壳本来就容易信号不好。

网友:
估计是天线坏 或者 没有安装好
把天线重新装一下

网友:
检查下 天线接口是不是查坏了 或者 没有插好

网友:
楼主无WIFI是什么意思...WIFI为黑的,还是WIFI信号弱搜不到信号??

网友:
是没有WIFI信号还是WIFI按钮是灰色的打不开?这是两种故障

网友:
同问 无WIFI是 WIFI根本打不开 还是信号弱

网友:
如果是壳或天线的问题的话WIFI应该是信号弱,如果完全打不开WIFI肯定是主板上有问题

网友:
楼主 找到是哪出了问题了吗 我的SE 插卡一直显示 正在搜索.........求指点啊

网友:
应该是wifi信号弱吧,检查下wifi、天线

网友:
我也是新人 我遇到换壳wifi信号弱是因为壳子差的问题 螺丝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