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无待机 已经修好,但是问题很诡异。请大神解答。

楼主(2017-07-02):
联想sl410k 电流0.003无待机3v5v.
测量芯片isl6237 ,发现14.27脚3v5v_en 只有0.6v,正常应该是5v或3.3v.
追查来源。

测pr135另一端5v正常,看来是被sys_shdn#拉低了。总共去了三处,奇怪的是把三处都断完了,还是0.6v.

换一个待机芯片还是不行。直到把pr128割断,这个电压才正常,我现在把这三地方的无件又装回去,还是正常,
我又想不通,为什么割断pr128就行。我仔细找过图纸只去了这三个地方。。
我现在进系统正常,,
请问大神,这样断着不连,会不会有其它问题,或返修之类。

网友:
夹层短路,很正常,看看那一部分跑了夹层,隔断后跑明线代替即可

网友:
呵呵    有时候板层短路了  也是这样的     当然 稀奇古怪的问题也是有的

网友:
还是查下和pr128想关联的线路吧,pr128没问题吗?

网友:
能用不就是好了,就这样可以了,大概是板层漏电吧!

网友:
开启由5V_AL上拉,断了PR128就不受SYS_SHDN#控制.
PR128断开后,SYS_SHDN#元件装回去,开启一样不受SYS_SHDN#控制,所以正常.
既然断开128正常,分出是SYS_SHDN#信号拉低,装回PR128,一路一路切断SYS_SHDN#来排查.
最后一个问题,断开能正常使用,不会过温等现象,是可以的,不会返修.

网友:
这个断开应该没什么很大的影响吧,能用就好了

网友:
sys_shdn# 关闭SYS电压。。。一般受控温控信号。。。可能是温控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赞赞    呵呵厉害了我的哥赞赞    呵呵厉害了我的哥赞赞    呵呵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你这种现象可能是板层有短路了,电路本来就是没装PR128的。

网友:
主板的一些保护功能将失败。。。。。。。。。。

网友:
待机开启信号被sys_shdn# 拉低了,割断就是忽略了这个信号

网友:
这个 信号不起作用  顶多就是温度高的进候  不会自动断电了   无大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