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关于监控用光纤工具

楼主(2017-07-02):
关于监控用光纤工具,不知道老手做用光纤线做监控,会用到上万或几千的融纤机吗,还是冷接比较多

网友:
看工程大小,如果只是几个头,肯定冷接,如果客户是大工程并且要求较高,就会找其他人熔接,有专人干熔接的,按照对数收费,如果你一直干这个,自己可以买一个,国产的也就3w左右,但是衰减比较大而已

网友:
一般都是找人熔纤 ,现在熔纤的人好找.0...........................

网友:
一般不是很长的线都不用熔纤,冷接可以了

网友:
找营运商的朋友借来用用,这样比较节约成本。

网友:
找人接就可以了。专门做这个,不贵的。

网友:
少量用冷接,大量必须熔纤,熔纤机用住友的20000多就差不多了

网友:
这个做的人好像不是太多,应该还是有一定的市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