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独显改集成显卡,不出集显电压。

楼主(2017-07-02):
v470待机0.2A 通电不显示,拆机发现RT8208发烫,断开显卡供电电感待机 0.08A,RT8208不发烫了,显卡供电电感对地阻值只要5, 觉得太低了。2个上管都有烧糊痕迹。 怀疑显卡坏,想改集成试试。改了此处, 刷了集成BIOS,就是不出集成显卡电压。 此处需要改不?

网友:
没有改过,高手快出来............................

网友:
你理解错了,上面说明的意思是集成的r2205不上,r2206上100k,独立的r2205上10k电阻r2206不上,下面的那个id定义是电阻分压后得来的,继承的是上面的那组,100k不变,另外一个电阻换成33k,就会得到正确的电压

网友:
还有,显卡对地阻值超过2欧就不属于短路,真的短路是00,显卡和cpu在线测量对地阻值一般都在3-8欧,是正常现象

网友:
说的真好,条条是道   不轻易回复帖子的人   真是厉害

网友:
你还2个mos管可能就好了,显卡电感的阻值本来就是那么低的

网友:
好像这个显卡坏的不多呢,焊盘烧糊了就改2个管子

网友:
高手啊,,,大家有改过成功的吗?。。。。厉害

网友:
找个集显的板来对照看一下,说不定有新发现

网友:
这款机子的铁壳 坏得机率相当高了    显卡也不一定坏了 先把电压修好   看电压会不会被拉低来判断显卡好坏   用万用表看不出来的话  就用示波器看

网友:
我晕  我还以为你改成功了呢................

网友:
这个还真的没有改过,一般我都是直接去掉显卡上管的供电,行就行,不行就算了

网友:
改集成有一定难度,如果就是铁管问题,你就白折腾,后悔死的

网友:
首先要看CPU支不支持集显吧,你的事几代的!!然后找个集显BIOS刷一下试试,把独显供电去掉!

网友:
这个还就真没改过       估计还有信号不对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了就秒杀

网友:
笔记本cpu还有还有不不支持集显的   吗  求解答啊  大神们

网友:
我只能说所有UMA的地方都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