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LED灯条,更换

楼主(2017-07-02):
通用LED灯条,能不能更换LED灯条使用,  忘记拍图了,本人新手,  一台显示器灯条坏了,没有背光, 使用通用LED灯条更换,然后把接口接头剪接上原来的LED灯条, 为什么插上后,一通电就常亮,开关无法控制背光,没有改动任何的电路 。  是不是LED通用灯条,原理不一样,不能直接这样换?  请大神们指导指导, 然后还有显示器灯条坏了, 都是修灯珠吗? 还是买原装的那个灯条?

网友A:
改通用led灯条是有配套升压或者降压板的,不能直接接原来的升压板,然后将原来的升压电路里面的电源,接地,开关亮度信号找出来飞到更换的升压板上。

网友B:
通用灯条,要换一套,升压板,灯条一套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改通用led灯条是有配套升压或者降压板的,不能直接接原来的升压板,然后将原来的升压电路里面的电源,接地 ...

然后将原来的升压电路里面的电源,接地 , 这句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然后将原来的升压电路里面的电源,接地 , 这句什么意思

将原来的升压电路里面的电源、接地、开关 、亮度信号,一共四根线 找出来飞到更换的升压板上。标点符号不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原来的升压电路里面的电源、接地、开关 、亮度信号,一共四根线 找出来飞到更换的升压板上。标点符号不 ...

哦,意思,理解了,意思必需套件一起更换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用灯条,要换一套,升压板,灯条一套才行。

那意思,如果灯条坏了,要么换灯珠,要么换原装灯条? 是吧

网友D:
灯条坏了  要么单个换灯珠   要么换原装的  要么换通用的升压板加灯条一套

网友:
显示器原装灯条贵还不好配。就用普通的LED灯条一套,既便宜还快。就是有时候可能会有提前亮的情况,不过大多只白一秒,影响不大的,客户应该可以接受。

网友:
都直接换灯珠,,这样方便不用改。。。。。。。。

网友:
换通用的很简单,跟LCD没什么区别,接三条线就可以了

网友:
平时 换一套    平时换一套   换一套 。。。。。。。。。。。。。。。。。。。。。。。。。。。。。。

网友E:
通用的和原装的电压与电路都不一样,需要加led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然后将原来的升压电路里面的电源,接地 , 这句什么意思

(电源,接地,开关亮度信号)这三个一起,不要分开读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通用的和原装的电压与电路都不一样,需要加led板.

哦,好的,谢谢, 意思就是灯条的结构不一样, 是什么串联,并联?

网友:
买LED灯条的时候应该有配套的高压吧  要一起换

网友:
我遇到很多都只有换灯珠哦 通用的一般都厚了
放不进出哦

网友:
直接用通用的,我发现这个超级好用,不管是一体机还是显示器通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灯条坏了  要么单个换灯珠   要么换原装的  要么换通用的升压板加灯条一套

回答的很全面,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了

网友:
要通用的话,就和LCD改LED是一样的。不能用原来的升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