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收了个赛扬本CPU是SR1DU 自己升级i5 4210成功

楼主(2017-07-02):
收了个Dell
笔记本
,原机带赛扬CPU,自己升级I5 4210CPU成功,唯一缺憾就是开机显示慢了,感觉是BIOS问题
笔记本

网友:
这是一体cpu,pch在cpu上,升级后要刷原厂bios(me模块在初始状态的),找找看,不行就合成一个

网友:
自己合成一个吧,这玩意很简单,要不论坛找一个或者淘宝买一个,淘宝买的安全一点...

网友:
这样的CPU没有尝试过更换 感觉好难 动不动 感觉就要干死的节奏

网友:
这个板载CPU还没有尝试换过,感觉cpu不耐高温,会爆掉

网友:
这个6了,BGA不行的话还是不要干了,U容易变形

网友:
原BIOS改个ME或者去官网升级BIOS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牛得很啊。...........。。。。

网友:
淘宝上买一个 找高手合成一份 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
这个必须要刷BIOS才能解决开机慢的问题的 自己合成一个吧 这款机器还算比较好合成的 DELL同平台 灵越系列ME程序基本上通用.

网友:
板载的cpu换起来很难的 佩服楼主的勇气

网友:
这种U都有点弧度,不影响焊接,我先升级BIOS试试

网友:
楼主果然厉害,连这个都能换,厉害啊,不知道稳定不

网友:
楼主你焊接的时候有没有变形啊?锡珠是有铅的还是无铅的?你重新植的球吗?我也有个本子CPU有问题,我感觉风险大还没给客户报价呢

网友:
这种U 自己的机器可以折腾一下 客户的就没必要了 风险高 成本高 利润小

网友:
还没有换过四代的CPU 。。请问一下楼主BGA温度的曲线能不能说出来参考一下。。

网友:
这个CPU容易拱起来

网友:
我头疼的不是BGA不好焊而是买来的芯片大多数都TM是坏的...A4的CPU一块发2个都能是坏的...哪位有没有靠谱点的IC店.分享下

网友:
感觉风险好大啊,到时候CPU虚焊那就有的玩了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我也试着加焊过一个赛扬的cpu带pch,加焊了2次,才能动点点。

网友:
还没机会试这种U,要么查到是U坏的,要换板,客户觉得太贵不修,自己也不敢去尝试换U

网友:
老乡是济南哪里的,在市场里吗,同行找你修行不,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
每一次搞这个CPU就怕搞坏了 LZ很NB

网友:
开机慢点没事,运行快就行了。。。。。。。。。。。。。。。。。。

网友:
这一体CPU还没有换过,见过几次CPU坏的,报价客户直接不搞了

网友:
楼主的BGA焊工不错啊CPU都随便换牛逼,开机慢基本都是BIOS

网友:
现在机器换桥后必须刷BIOS 不刷会出现亮机慢。

网友:
老大们都用的什么规格的风嘴?我们用的x时的还没找到合适的风嘴!

网友:
碰到2个这种本 成本高 风险大 没有修 都是联想E系列 带黑胶的。

网友:
这个风险可不小,以后U也有可能虚焊,还有楼主能把温度曲线说一下

网友:
楼主真是胆大心细啊,一般人可不敢这样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