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笔记本二修的艰难过程

楼主(2017-07-02):
前天同行送来一个笔记本,联想Y460,说是之前在别处修过,但报价太高,就没修,换个地方试试,插上适配器,无待机,按开关,不上电,拆出主板,一看上面很多地方都动过了,就给客人说这个是别人修过的, 不一定修得好,放在检测,有结果了电话通知客人,待客人走,插电流表,量3V 5V待机没有,板号如图A.用放大镜查看待机芯片处,发现有两个焊盘不正常,打开图纸与点位一看,是3V 5V的EN信号到电源芯片,如图B与C,PR142这个电阻被人敲掉了,补上电阻,插电,待机3 5V出来了,按键不开机,量开关键,3V正常,打南桥的晶振,有波形,仔细一看EC,EC叫人焊过,装的是8512,按开关S5_ON这个信号没有出来,后来看图纸上是8512的EC,不死心又在网上查了半天,有个同行说这个EC是8502,但图纸上是8512,想想,发的有新芯片8502,直接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的不触发,但S5_ON这个信号在按下开关后从0变到3.3了,说明实际用的就是8502,这个电压出来后还是不上电,如图D,PR153与PR147的一端都有5V与12V,但另一端都是0.4V说明不正常,直接换掉PQ72与PQ35,上电后电流跑鲐2.2A外接显示器显示了,内接也有显示,直接装机测试,把系统GHOST进去后重启到滚动条快到桌面时,咔嚓,掉电了,我以为电流表电流调小了,一看,是调到最大,一开机还是在滚动条快到桌面时,咔嚓,掉电,看了一下主板,没短路啊,论坛上有人到这个问题,说是温控芯片有问题,直接在料板上找了一个装上,故障依旧,没办法,采用排除法,换CPU与内存,硬盘,用USB键盘,还是不行,一想,是不是前面的同行动的手脚没查到呢,用放大镜一个一个的查,眼睛都瞅花了,发现一个电焊不对劲,如图E F G,PR2这个元件没有,补上,测试还是不行,NND的,我都想放弃了,老是掉电,进PE没事,想想是不是CPU与显卡的供电管功力不足呢,定下心来,把CPU与显卡的供电MOS管全换掉,如图H,再开机,电流正常1.6A左右,装了好几个版本的系统都不掉电,此机修复,此机是故障套着故障,我看了前一个同行动的地方,发现南桥加过焊,南桥晶振也动过,估计是修不好,才报高价客人不修了,还好搞好了,不然又白忙一天了~唉,钱真难赚啊

网友:
这个同行也是一个水货,但你很细心,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