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一体机 风扇狂转不开机

楼主(2017-07-02):
惠普一体机  风扇狂转不开机   班号APP78-CFA   RE 1.04   求思路............

网友:
刷过BIOS   故障依旧   求各位指点  电压都有

网友:
                         没有通病自己查吧

网友:
风扇狂转有可能是显卡坏,桥坏,BIOS坏等等

网友:
最后加焊北桥好了     多谢大家的建议    谢谢